如何防止白口?---请教

楼主(2008-01-24):
除了延长打箱时间外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你去看一看这个帖子,处理方法基本是一样的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page%3D1&page=2

网友:
另:你要是还有困难,就把详细一点的情况说出来,以便大家帮你.

网友:
呵呵,我来补充一点,不需要延长打箱时间的前提下,在精加工前加道热处理工序,将铸件退火处理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1-05-09):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2012-04-11):
热处理,最好还是在浇注及孕育环节考虑解决问题,尽量避免产生白口几率

网友:
热处理成本太高。赞同楼上的说法。

网友(2014-04-21):
1.铸铁熔炼中控制C、Si当量符合所需牌号要求,锰是反石墨化也应控制,当铁水有白口倾向时,用细硅铁粒调整铁水材质。
2.延长开箱时间

3.铸件如白口严重采用石墨化退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