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型探头问题-请教

楼主(2008-01-24):
我怎么用不起来
每个都校正过
还设定了每个探头的I ,J值
怎么没个探头只能做单独使用,不能连在一起用
比如说,我测量一个内径,分别用4个探头各取一点,怎么测出的内径不对
按道理是可以的
大侠们请帮忙,有什么好的方法请指教。
谢谢了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系统?是不是你在十字探针校准的时候没有按照规定做?

楼主:
我用的是COORD3三坐标
系统是ARCO
我也是怕有问题
所以按照书上的一步一步来的
程序跑起来没问题

网友:
你在编程序的时候,有没有每个针都调用一下?估计你没有。所以,直径应该是偏小。

网友:
星型的和单独测针在校正时有些什么区别?我也是用不了,请教!

楼主:
每个探针都要单独校正
星型探头主要测量一些内槽的尺寸
用哪根探头就调用哪根
我的现在用不了
正在找原因

网友:
没必要那么做嘛,一根针就好了,干嘛要那样呢?

网友:
楼上的,有很多情况一根针是无法测量的。
楼主,你的系统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肯定是你的操作或者编程有问题。你可以先打个电话去厂放咨询下应该很容易就解决了。

网友:
用哪个测针 就要用哪个角度

网友:
强烈不建议这么测量内径,数据误差比较大

若确有类似内孔,建议采用碗形测针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