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特征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8-01-24):
请教各位大虾
我现在有一种材料,它耐溶剂性和耐油,又较软,燃烧时产生黄色火焰,有臭氧的味道,燃烧后成白色粉末,请问是啥材料?

网友:
能拍个图片上来吗,从你说的不太好判定。

楼主:
我就想找一种能耐溶剂,又能耐油和碱的橡胶,不知用啥材料好

网友:
可以选氟橡胶,它不怕酸碱,耐油性是耐油橡胶中最好的。

楼主:
我查了一下,可用氯醚橡胶不知行不,氟橡胶的柔韧性好象有点差,我需要橡胶有一定的弹性。氯醚橡胶我也不知道它的柔韧性好不好,请告之,谢谢

网友:
氯醚橡胶也称氯醇橡胶,由于聚合方式的不同主要分为均聚型和共聚型。均聚型是耐热、耐油、耐候、耐气透性良好的橡胶;共聚型是耐油、耐寒、耐候、耐热性良好的橡胶。它柔软性优良, 具有良好的综合性能,应用很广泛,特别在汽车领域用的较多。

楼主:
谢谢回答,我就选它好了。

网友:
毛毡,纤维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