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压力与材料及厚度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楼主(2008-01-24):
水切割压力与材料及厚度是有一定关系的,那在何种压力下切割什么材料,及此时材料的厚度是多少?欢迎大家发表各自在生产中的经验。

网友:
一般原则,越硬越厚的材料越难切割,难切意味着需要加大压力,同时切割的速度低.

网友:
如果加工5mm厚夹板的话不用砂就可以了.压力高的好.这样成本低.

楼主:
说来这个压力与厚度之间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关系!只是靠经验而定的???
那各位就来说一说你所在的行业切割压力与材料、厚度是怎么样的???

网友:
如果有图表或数据那就更能说明问题
也更具有说服力了
作为水切割的机床,肯定有规格书的
难道上面没有相关参数吗?

网友(2008-05-09):
大地水刀

我公司用的是大地水刀,切的材料是:6.35 铜板 速度是:400mm/分,加沙
切出的质量还可以,没有留料,及结点现象。
我想问的是,如果不加沙,不知道能不能切割这样的材料。增压系统是:400MP

网友:
不加沙是切不动的, 使用的金属切割都要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