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成品落料是要多少的外圆

楼主(2008-01-24):
请教一下各位,这是成品,就是落料是要多少的外圆合适?是不锈钢板冲压成型。谢谢。

网友:
中性层展开,展开后留工艺余量先拉伸成形后修边落料

楼主:
谢谢!中性层就是实体中间的尺寸吗?工艺余量要放多少?

网友:
不是的,中性层和中心是有偏移的,主要和R角,材料有关相关资料这个论坛应该有的
既然留余量了,就是按照中心展开也没关系了。
关于工艺余量是要和模具排样有关的,这样小的零件一摸可以根据产量排个样,满足模具工艺需要就可以了。具体要我说多少,每个零件的排样思路和模具结构是要根据零件的精度要求和产量决定的。
这个零件不开模是很难做的,可对模具人员来讲这个零件应该不难。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用拉伸模,可以参考脚轮支架的模具

楼主:
噢 知道了   谢谢

网友(2010-09-23):
谢谢好心人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