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滚齿公法线和进刀的比例---请教!

楼主(2008-01-24):
滚齿公法线和进刀的比例:比如我14模数 公法线是669.9  ,我刻度进28个MM,公法线上尺寸是多少?是怎么计算的?还有1-20个模数公法线和进刀的比例要怎么算!

楼主:
怎么没人说啊!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都懒的说啊!

网友:
14模数,法线是669.9 ,好大的齿轮,小数点没有问题吧?一般大家都是根据齿深进刀的。公法线还得分公制和英制。

网友(2017-11-14):
先下下看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