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机构能满足装配定位,又能方便取出---图,请教

楼主(2008-01-24):
有一个组装零件,分别是八分之一组成一个正圆,见示意图,装备时内部要有一个芯轴定位,问题是装配完芯轴被零件夹紧不容易取出,希望能设计一个机构能满足装配定位,又能方便取出,本人不是做这方面的工作的,别人问我我也没什么好主意,现请大家帮忙。

网友:
等等,回家出图,基本思路确定,功能可以实现。

楼主:
感谢版主,技师出马肯定能搞定了!期盼中.......

网友A:
借鉴可调绞刀出的结构原理图,螺杆上的滑块装好固定后上磨床磨一下,到楼主所需要的尺寸就可以了,调节限位靠2个圆螺母控制,旋转厚的螺母可以调整滑块在斜槽内运动,达到增大减小直径的目的。我画的那个是结构简图,实际情况是滑块与厚螺母之间还有相互伸入的锥度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鉴可调绞刀出的结构原理图,螺杆上的滑块装好固定后上磨床磨一下,到楼主所需要的尺寸就可以了,调节限位靠2个圆螺母控制,旋转厚的螺母可以调整滑块在斜槽内运动,达到增大减小直径的目的。我画的那个是结构简图, ...

不错!原理是这样。但可以考虑间係配合,八个零件可以自紧

网友:
能不能考虑用膨胀螺丝的结构试一下。里面锥度做到1:10差不多,锥度限位以便控制外圆尺寸,开口套的外圆在紧后磨至需要尺寸.

网友:
一角二水大侠说的也可行,加工到位的话比我的结构工作效率更高。

楼主:
杭州技师版主你的二维图我看的不是很明白,那个滑块是不是做成几瓣围成一个圆,那它又是怎么固定在螺纹上,是不是象内径千分尺样的,但它的内部是什么结构?一角二水大侠又说的是什么样的结构,能不能请两位大侠画个3D示意图表示一下。

网友:
简单的画了一张示意图,功能相当于那种铁的膨胀螺丝。你在装配好后把螺丝松了,退锥度,开口套外圆会小一点,就不会紧住了。

网友:
画了个3D简图。

楼主:
一角二水大侠你的图我有个问题,你的外圆套是切成两瓣吗,这样在将来用装配螺母压紧它时还要用工装定位外圆套?

楼主:
杭州技师版主,我将你图标了序号见附件,零件1周围槽内都是零件2 吗,槽内底部是做成斜度的,通过零件3来压零件2运动,但零件2是怎样固定在槽内呢?

网友:
看看附图(需细化)结构能否满足,空间是否够?

网友:
带锥外套切一个开口,不是切成两半。螺母压紧胀大外径,端部加轴肩防止胀得太大了。你的产品装配好以后把锥度松一下,胀套就会缩小一点,就可以轻松拿出来了。所以特别在螺丝端加一个凸肩,用来敲出锥配合,相当于GB/T27。

网友:
回12楼一米阳光斑竹:) ], G& p5 e' i. Z
你的理解很对,上面的图我少画了个限位块。就是那张可调绞刀图片上刀片(相当于件2)与刀片之间的限位块,由于不需要排屑功能限位块的长度略小于件2(大约0.2-0.3左右),端面也加工成件2一样的锥面。指出一点,就是件2的斜面是弧面。件3实际上需要两件。分别装在件2的两端,靠件2端面的部位按照件2弧面的锥度加工出一个内锥面。件1的整个圆柱面是细牙螺纹。细化结构不明白的,建议去买支可调绞刀(这是汽配修理工具,汽配城或刀具店都有卖,最便宜的20元左右一支。)分解下就明白了。

楼主:
感谢两位大侠的耐心讲解,你们的方案我基本理解了,我会转达你们的构思,如果哪位大侠还有其他方案,请不吝赐教,泊比大侠的方案不太明白,能否再讲详细一点。

网友:
其实就是中间有个类似超越离合器的异性槽,旋转芯部杆可使外径增大或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