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度计算工具

楼主(2008-01-24):
这个工具可以通过40℃、100℃的运动粘度,计算油品的粘度指数,以及推算其他温度的运动粘度,相信对朋友们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

网友:
曾经有不少社友咨询油品在不同温度下的黏度情况,楼主可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经验?

网友:
不仅仅是油品,还有蒸馏水,酒精等等是否都可以运用这个工具呢?

网友:
滑润油粘度-温度对照表

滑润油粘度-温度对照表,对大家应该有所帮助!

网友(2010-02-09):
正常情况下,在不同的温度下面有不同的粘度,但是这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是临界点,超出了临界点就谈不上深粘度了,这时候的有一家不能在约定的工况下使用了,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