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半径补偿跟刀架前后置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8-01-24):
刀具半径补偿   左补右补  有没有一个好的判定标准
跟刀架前后置有什么关系?
请教,谢谢!

网友:
左补偿右补偿只与工件相对刀具位置有关。
在数控车床中刀架位置直接影响刀尖位置,在补偿中根据刀尖的位置系统自动计算补偿量。

网友:
半径补偿和刀架前后置没有关系。是沿着刀具运动的方向看,刀具在工件的左边为左补正,反之为右补正。前置刀架可以旋转180度判断。其实都是一样的。比如在正常车外圆时都是右补正。

网友(2008-03-06):
楼上的方法中再加一个条件就更好了“顺着第三轴的负向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