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和齿轮如何区分?

楼主(2008-01-24):
谁知道链轮和齿轮如何区分?有什么区别?我看齿形看不懂,判断不出是否是渐开线。。。

网友:
不太清楚,也许就是轮子厚薄的差别吧!

网友:
你能看到加工的流程吗?链轮:一般铣标准直斜齿轮一般滚磨,插齿。

网友:
恩,是很难判断啊.
不过普通链轮根部大多是圆弧的,齿轮不是;链轮的根部往中心会有一个台,就是变厚,而齿轮很少有这种情况.

网友:
还有一点,由于链轮与链条的结合需要,链轮齿边缘形状一般是"/ \",而齿轮边缘一般是"| |"最多月就倒点小角

网友:
弄个齿轮齿形样板对照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