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钻此孔能满足要求?

楼主(2008-01-24):
这里高手甚多,请教各位了!
钻孔直径1.5mm,钻孔条件如下::
钢板上有一个事先画好的十字线,现在要求在这个十字线的中心钻1.5的孔。即1.5的孔中心与十字线中心同心,要求不同心度不超过0.02mm。钻孔用手电钻。
(找十字线的中心,可在工装上附带一套显微镜或放大镜)
不知这个如何才能保证这个精度?

网友:
手电钻保证同心度在0.02?
工艺先天不足

网友:
找十字线的中心能保证正负0.1都是水平很不错的钳工了,而且还是要在钻床上,0.02,你的线有多粗呢?手电钻,不是凡人可以干的

网友:
工艺先天不足,测量也会困难

网友A:
呵呵!我做不出来,用枪钻可以碰运气,但个个如此不可能。工艺选择有点问题。

楼主:
不是要用手电钻来保证0.02的精度,手电钻只是个动力驱动而已,手电钻下面接万向节,位置精度要靠工装来保证。线很细,这个线是标准的不可改变的,所以现在可忽略这一点。我们现在找中心是放大几十倍来找的。我现在想知道的是:1.5的钻套如何加工更能保证钻套内孔和外圆的同轴度?电极?如果用钻套方案的话,钻头的外径本身也是有一定误差的,那是不是可以定做1.5的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做不出来,用枪钻可以碰运气,但个个如此不可能。工艺选择有点问题。

版主说的枪钻是什么?不好意思哦,我知道得比较少。。你说的“个个如此不可能”,不一定的哦,只要能保证这个精度,这没有问题的。

网友:
呵呵,枪钻就是手枪电钻。问个问题,那个钻头的尖的顶端尺寸是多少,在放大镜下又是什么概念。靠工装保证?用放大镜放大过的线做基准?不如用AA级的夹头在坐标钻床上加工。
没有完全理解就回复,对不起了。
这个钻套可以先用小于1.5的钻头打预钻,然后再用1.5的钻头套出。热处理后用陶瓷钻或者硬质合金钻再回一下。鉴于1.5的钻头刚性不好,建议钻套离工件的距离越近越好,以不影响排屑为准。对中的工艺支持8楼的说法。

网友:
就说嘛,以前和楼主也有过短消息交流,不可能这么恐怖的难题出来。可以放在机床上加工吗?1.5的小孔按照常理零件不会很大,类似钻套的工装可以把内孔做的大一些,这样容易保证内孔和周边基准的位置,把零件放在你们找中心的工具下,然后把工装的中心和十字线的中心调一致,固定工装和零件间的相对位置,下面就可以在机床上用表或者传感器找正工装孔的中心再加工,应该可以保证0.02,麻烦了一些。
用钻套的话肯定也要把内孔做的大一些,和定做的钻头柄部有良好的配合

楼主:
扬天测量你好,“把零件放在你们找中心的工具下,然后把工装的中心和十字线的中心调一致,固定工装和零件间的相对位置”,确实是这样做的。
“用钻套的话肯定也要把内孔做的大一些,和定做的钻头柄部有良好的配合”,现在的问题是钻头柄必须和夹持部分一体,但夹持部分夹紧后钻头中心偏移比较大,以至于我想是不是直接用个1.5的钻套了。

网友:
划线能保证0.02mm的尺寸?
还不如直接做个工装在板上定位,
用枪钻钻得了.
重复定位这个公差肯定达不到.

我首先是怀疑楼主的线是怎么划的

楼主:
楼上的大校好,怪我没有说清楚哦。这个线不是画的。。是某种标准的线。。你想象这根线很标准很细就可以,这个问题可以忽略哦

网友:
你的是钢板,要是基准没有特殊的加工,就靠眼睛和放大镜,怎么可能保证0.02mm?(不包括偶然碰运气加工出来的情况)
位置度0.02什么概念知道吗?就是实际位置和理论位置偏差是2倍的平方根。不说工装,就算是加工中心一次加工基准和孔,还需要考虑刀具,工艺,基准误差,测量误差等因素。你的孔是钻出来的,孔的毛刺,倒角,孔的圆柱度,圆度,垂直度对孔位置都有影响,你用什么办法测量?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变态技术的人,但是为了加工这样的孔值得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0.02??手电转的主轴跳动都不止这个数了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钻头柄必须和夹持部分一体,但夹持部分夹紧后钻头中心偏移比较大"这个就好办了,精确检定钻头柄的尺寸,做一个和它良好配合的套带少量过盈压进去,夹持部分夹紧稍大一些的圆柱应该没问题吧?要是还有问题应该是夹持部的问题了。这个问题不解决直接用1.5的钻套恐怕容易打刀

网友:
谢谢taojie!百度了一下,了解到枪钻是一种加工深孔的刀具,又有提高,呵呵

网友:
0.02的同心度,用加工中心吧!

网友:
大家都废尽心思了。
钻的深度是多少?
用你所讲的工具的困难程度,还不如买台专机或加工中心。
用你说的划线的基准定位,既然是精确的线,也会有精确的定位基准。
如不合理,莫笑!

网友(2008-07-14):
枪钻是啥,没见过

网友:
  看见这帖子就火起!!0.02打手枪???我随便你用什么加工中心,什么刀具,你给我在随便什么钢材上面 用1.5的钻头钻个D3的孔,能保1.5的针规可过,1.53的针规不过,俺就在这里喊你一声大爷,算你狠!!

网友:
莫生气!
灭火器好贵!
楼主呢?如此高度的问题,解决的如何了?
很有想象力,比我的想像还出格!

网友:
不太可能,我估计这个设计师没有一线生产经验,纸上谈兵。

网友:
划线的精度都保证不了0.02,还谈什么啊

网友:
讲笑话嘛,这样的东西能加工吗?至少我们常见的工厂没人能加工

网友:
我看楼主是在说笑话吧
是吃了饭没有事做吧

网友:
这个公差要求用手枪电钻是不可能达到的。

网友:
如何钻此孔

让上帝来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