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W前导视图工具栏不能显示—请教

楼主(2008-01-24):
昨天我的电脑系统有问题重装了,今天我装上SW后发现前导视图工具栏看不到,但是鼠标移动到那个位置后文字还能显示出来,重装系统前是可以显示的,我看了自带的指导教程,上面说前导视图工具栏不能隐藏的,我装的是SW2008请问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
如图:

网友:
你的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你把那个工具栏关了再开看看是不是还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浪卷云版主您好!
我试过把所有的工具栏都关了也没用,真是郁闷,不过他们的功能还是有,不知为什么

网友(2008-04-23):
在桌面右击,属性,设置,颜色质量在32位以上,再不行,点高级,监视器的刷新率调低试试

网友(2009-06-17):
我也遇到与楼主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问题,降低颜色位数,如16位,8位。最好更新显卡驱动至最新。

网友(2009-10-07):
在SOLIDWORKS中是否能将立体缩放?请问高手.我安装的是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