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系列的十字滚动轴承,哪里可买到?

楼主(2008-01-25):
谁知道国内哪里能买到成系列的 十字滚动轴承的?

貌似中国就没有这种轴承的国家标准,是不是国内根本就没有做的?要用只能用进口的了?

网友:
十字滚动轴承?

是交叉圆柱滚子轴承还是十字轴头上用的长圆柱滚子(滚针)轴承?

楼主:
楼上的, 就是交叉圆柱滚子轴承. 这个轴承内环和外环都是分半的. 知道国内哪有厂家做的吗?

网友:
就是交叉圆柱滚子轴承. 这个轴承内环和外环都是分半的.
轴承内环和外环都是分半的.这个没见过.
我想理论上做没问题.关键看直径,直径太大了,国内制造有困难.
另外分半的内外圈制造难度很大,保证尺寸精度很困难.

楼主:
楼上的,你还真别说,我在洛轴还真见过直径3米多的交叉磙子轴承在生产. 据说是驱逐舰上主炮的旋转轴承. 但它是内环2半,外环是整体的.   但洛轴太牛了,根本不接小个和小批量的这种轴承.  不知道什么地方能找到定型的成熟产品.

网友:
3米多的交叉磙子轴承还好,
5.5M以上的国内就比较困难.
如果你想保证质量,找洛轴,或者徐州的罗德艾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