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M6*0.8与M6*0.75能匹配吗?

楼主(2008-01-25):
现在有一问题:就是有关气门嘴的.
气门嘴规格是6V1,(M6*0.75),而与气门嘴配合是阀座是M6*0.8?
这是正确的吗?

网友:
若想把两者装配在一起,内外螺纹牙形、大径、旋向、线数、和螺距等要素必须一致!
气门嘴是外螺纹M6×0.75,阀座则应该是内螺纹M6×0.75,现在螺距都不一致的话,当然是不匹配!再说了M6的螺纹下,有1,0.75,0.5三种螺距(GB196-81),你这个P=0.8螺距是怎么干出来的?丝锥应该没有这种规格吧?
这是标准的结构要素,应该记住的!

楼主:
真的非常感谢韩非子,那GB196-81上是只有1,0.75,0.5三种螺距,但是GB196-2003中只有1,0.75。具体可见附件。不能单凭标准,可以自己设计嘛!!
另外P0.8螺距是6V1气门嘴标准上规定的。
现在问题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充注阀坐是0.75的螺距,而气门嘴6V1标准只有0.8的螺距。
现在只能是统一一下螺距了。

谢谢楼上的。

网友:
又长见识了.M6X0.8我是第一次听说过这种标准螺纹,谢谢帖主了!

网友:
只能是统一螺距,简单一点算,螺距的差是0.05,8牙后螺距相差0.4,是半个螺距,上不上啊

网友:
谢谢七月的阳光!跟你学了一招,知道轮胎气门嘴螺纹有6V1,P=0.8一档!
七月的阳光,那专门加工这东西板牙及丝锥都能买到么?还是铸造的?

网友(2008-02-26):
请问哪个有所有的螺纹(内.外螺纹)都是多大的底孔.轴?有没有这方面的标准资料!

网友:
也是从社区下载的,不知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社区下载的,请把链接给出就可以了,这样重新贴一次浪费空间。谢谢合作!

网友(2012-01-10):
长见识了,真没遇到过

网友(2022-12-15):
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