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圆角如何成型?

楼主(2008-01-25):
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
LZ是说上图圆角的加工工艺吗?

网友:
不在乎有模具压痕的话一次压出来再去料保证尺寸……才2mm厚,应该还好办了

网友:
要是开模就简单多了,不过折弯机是没法加工的,呵呵

网友:
楼主发图的时候别发一个视图,不清楚,圆筒的除外,按我的理解,这个件不难,做个模具,很简单,不愿做模具,如果是普通材料,可以做简单的胎具,让手艺好的板金师傅用橡胶条直接砸成形。

网友A:
用萨瓦尼尼做啊,做出来和开模一样,完全没压痕,而且弧度可任意调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萨瓦尼尼做啊,做出来和开模一样,完全没压痕,而且弧度可任意调整

大侠什么叫萨瓦尼尼?小弟见识少,请赐教!

网友:
楼主请注明是数量。

单件(小批量):作简易胎具,人工翻边。
中批量或大批量:采用跳步模具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什么叫萨瓦尼尼?小弟见识少,请赐教!

萨瓦尼尼(salvagnini)是全球最顶尖的钣金生产设备,可以全自动地实现板材的冲剪折加工,中间无需人工干预(也就是说只需要将标准的钢板放到上料台上,出来以后就已经是成品了),而且可以做出很多普通折弯机做不了的工件。

网友:
R8刀口折弯第一道,再折第二道90度,不就这么简单么

网友:
再提供一个小电影,给大家一点新思路

网友:
基本上我遇到这问题
我会把圆的地方用电脑算出来
虽然有点不准 但是至少还是有9成的完成度
师父说可以用圆刀折
但是要有相当的技术才可以
小弟还不会呢

网友(2008-03-06):
开模,先冲出R,然后再用折弯机做90度成形

网友(2010-02-04):
看了十一楼的视频我感觉我就生活在石器时代

网友:
上刀用厚壁的圆管焊起来做圆刀,下槽没有圆槽没关系,用大槽就可以了,再折第二道90度,就ok了

网友:
萨瓦尼尼(salvagnini)是全球最顶尖的钣金生产设备,可以全自动地实现板材的冲剪折加工,中间无需人工干预(也就是说只需要将标准的钢板放到上料台上,出来以后就已经是成品了),而且可以做出很多普通折弯机做不 ...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设备得多少钱一台?

网友:
来学习了,钣金成型R角,要求成型质量较高,有量的话,最好是做摸具!

网友:
果然是萨瓦尼尼,厉害!刚才视频只是弯板中心,应该把冲剪和分料都视频上来啊,现在欧元低了,有2000W也买下来了吧。世界上与其匹敌的就是芬宝的生产线了,各有千秋,芬宝的冲剪(尤其冲)应该要高于萨瓦尼尼吧,貌似也得小2000W吧,萨瓦尼尼和芬宝才叫钣金先进设备。不过也有缺点,缺点是不适合小批量多产品生产。

网友:
果然是萨瓦尼尼,厉害!刚才视频只是弯板中心,应该把冲剪和分料都视频上来啊,现在欧元低了,有2000W也买下来了吧。世界上与其匹敌的就是芬宝的生产线了,各有千秋,芬宝的冲剪(尤其冲)应该要高于萨瓦尼尼吧,貌似 ...
引用 网友C:

我们有芬宝的冲剪合一,现在准备在引进一台,萨瓦尼尼的冲剪合一相对于芬宝,更加适合加工多品种小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