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字形的钣金件如何成型?

楼主(2008-01-25):
“口“字形的钣金件,在这折弯好了左右和下边的编后,上面的边“一“如何成型阿?

网友:
说清楚些,或者把图纸贴上来吧

网友:
有图 就好了 。或者把怎么折边说下。

网友:
楼主想一块板折成口字形?
最后一刀要用自制上模折成,中间挖个天窗避开折板
或用一般的上模,先大致折下,后人工校正

两个直角形拼焊
一个U字形加一块平板拼焊

网友:
最后一边折弯所采用的上模长度应略短于折边长度.

网友:
嗯嗯
大致上师父是教我 作法一:左下右拆成U字形 上拆成一字
如果U字形条件的左右高于太多使折床不能折的话
作法二:左下拆成一个L型 右上拆成一个L型
或者左上又下都可以
只要折的起来就好
PS:以上是小弟的经验如需请多多指教

网友:
不考虑变形就这么折,再校

网友:
正确加工方式

钣金折弯加工原则之一:先外后内,口字型的折弯先折最外面的两刀,也就是封口的地方,最里面的两刀有一刀是可以正常折弯起来的,难在最后一刀折弯时会干涉,这时可以采取两种办法:一,如果折弯的宽度在80MM以内,口字的对角线长度少于100MM(具体看上模长度),可以使用带左右耳的刀(100MM一把),卸掉中间一个模夹,这样工件可以穿过模夹完成加工.
二, 如果工件加工太长,太高或者板比较厚,可以考虑先在最后的折弯位置压线(用尖刀和压平下模刻线1/3到2/3板厚),这样可以折弯到大角度然后用手扳到90度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虾的高招,谢了!

网友(2008-04-08):
8楼说的不错.
左右耳避位刀与压线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