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映性PGD是哪几个单词的缩写?

楼主(2008-01-25):
各位高手,鲜映性PGD是哪几个单词的缩写?
请教,谢谢!

网友:
PGM
abbr.
precision-guided munition 精密制导武器
我查到一个这个,看看对你是否有所帮助或启发~~~

网友(2008-06-29):
涂膜鲜映性;paint film distinctness

网友:
Professional Graphics Display

呵呵,肯定是错的

我用PGD value搜了,一无所获

你的线索给的太少了

网友:
polyethylene glycol dioleate

没辙了,换了“top coat pgd value" 还是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