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产品活塞上的三个环是什么?---请教

楼主(2008-01-25):
哪位大哥能告诉我
1,活塞上的三个环都叫什么环,都有什么用途?
2,那个尼龙齿轮和里面的小东西是什么用途?那个还跟调速的有联系
3,控制气门的凸轮上的那个小铁片的装置什么用途?
谢谢。

网友A:
1,活塞上的三个环分别叫第一气环\第二气环\油环组合,气环与活塞一起阻止汽缸内的气体泄漏,同时把很大一部分活塞顶部接收的热量传给汽缸壁.,油环组合是在活塞下行时将汽缸壁上的多余的机油刮下,以减少机油上串.
2,那个尼龙齿轮和里面的小东西构成调速系统的转换机构,即将引擎的旋转信号转换为直线位移信号.原理是离心力
3,控制气门的凸轮上的那个小铁片的装置是减压装置,在引擎转速较低时改变排气门的开启相位,使得启动阻力减小,易于启动.

网友:
论坛卧虎藏龙 敬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活塞上的三个环分别叫第一气环\第二气环\油环组合,气环与活塞一起阻止汽缸内的气体泄漏,同时把很大一部分活塞顶部接收的热量传给汽缸壁.,油环组合是在活塞下行时将汽缸壁上的多余的机油刮下,以减少机油上串.
2, ...

小生对于 二 有点疑惑,转速越高位移越大,然后用来做什么的?
                三 改变排气相位降低阻力,是提前还是推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生对于 二 有点疑惑,转速越高位移越大,然后用来做什么的?
                三 改变排气相位降低阻力,是提前还是推后啊

二 位移末端与化油器节气门连接,以控制在负载变化状态下发动机保持在同一转速!
三 我们俗称减压块.是使发动机在启动时候的压缩冲程时排气门开启一部分,减少压缩阻力,实现轻松启动.当曲轴转速达到一定程度,起作用的甩块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外移,不再起减压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明白了!谢谢
第三点的话对柴油机是否适用呢,排气门关闭时间推迟会造成压缩比减少

网友:
这个是不是草坪机上用的发动机?缸径可能是64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柴油机一般减压阀是装在缸头上,是通过手动控制,直接控制上摇臂,使排气门不完全关闭!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汽油水泵的发动机,出口的外贸产品。

网友:
组合油环的疑问---请教

各位仁兄,
请问组合油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它跟普通油环有什么区别啊? 用英文怎么表示呢?还有,它主要用于什么情况下,跟普通油环用的场合有什么不同呢?
请给我你们最真诚的帮忙吧.谢谢.

网友A:
油环组合是由上下两刮片,中间夹一衬环组成,我们平时就叫油环.我不知道你说的普通油环是那种!oil r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环组合是由上下两刮片,中间夹一衬环组成,我们平时就叫油环.我不知道你说的普通油环是那种!oil ring

就是柴油机配件上的,PISTONG RING 中的一种组合油环,听说是由两个薄环和一个板簧组成的是吗?那请问用英文怎么表达啊?三个名词:"组合油环""薄环""板簧"? 谢谢.

网友:
好厉害
我又明白一点

网友(2008-04-28):
这种机器很难修理呀,,哎..特别是"""泊比""说到的.........................................位移末端与化油器节气门连接,以控制在负载变化状态下发动机保持在同一转速!...这一点...很难校对呀

网友:
楼主所说应该是这种机器
这种机器很难修理呀,,哎..特别是"""泊比""说到的.........................................位移末端与化油器节气门连接,以控制在负载变化状态下发动机保持在同一转速!...这一点...很难校对呀

网友:
是这样校对的:将连接杆装好后,将节气门开到最大,然后将调速摆杆向使节气门增大的方向旋转至极限,锁紧T型螺栓即可。
另外,箱体与空滤器之间的橡胶管是废气管,用于平衡曲轴箱内的气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