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倒角一般是多大?

楼主(2008-01-25):
外径为63的轴承,其倒角一般是多大?

网友:
鬼狼在机械标准库中发了一个《17个国家标准》中有个GB_274-1991_滚动轴承倒角尺寸最大值的资料。

网友:
63mm外径属于非标轴承,如果按外径62mm的话差不多最小R1.00mm

网友:
一般推荐的相应的轴和轴承座最小倒角在1左右,轴承应比轴承和轴略大些。

网友:
轴承的倒角一般是不对称的,即轴向要比径向大,一般设计都有归口单位的图册,因为轴承都有标准,图册中规定的倒角是按照国家标准制定的。

网友(2015-02-04):
这个手册上都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