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格来圈密封的安装及工装设计

楼主(2008-01-25):
现有一个设计项目 活塞杆上要密封8道 ,求各位朋友 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可以用油把格来圈加温到80度左右,变软后再安装.

网友:
你可以考虑做个锥形套,前小后大,大端车沉孔套在杆上,安装就行,如有必要,可用热水加热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