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别螺母的旋向?

楼主(2008-01-25):
按书上所说的右边高于左边的就是右旋,但是在判别圆螺母时好象有时发现左边高的才配得上正牙的轴,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还有其他更好判断旋向的方法吗

网友:
螺母轴线向下

把螺母放到自己前方,一定要是在前方,螺母轴线向下,螺母实际纹路哪面高,旋向就是哪面

网友:
学习了一下 。感谢。

网友A:
可以把螺母放在右手掌心,然后握拳,让螺母中心通过拳眼,要是螺纹线是沿着手指根向手指尖升高就是右旋,反之为左旋

网友:
很简单的,书上的标准方法是右手法则.
不过我有另一种办法(刚想出来的  )
就是把螺母的轴线对着你,你在看螺纹线,如果是顺时针旋转,则为左旋,如果是逆时针旋转,则为右旋.平常所说的正扣是右旋.

楼主:
谢到东西了。多谢!下次我就这样试试。

网友:
还是二楼简单实用些.

网友(2008-08-11):
把螺母当成钟表,正着看,按顺时针转,当看到螺道越走越远时为右旋,反则反之。

网友:
不论是螺母还是螺杆,你看,它是顺时针旋进的,为右螺纹;反时针旋进的为左螺纹!

网友:
二楼简单实用

网友:
还有简单实用的,螺杆竖着放,螺旋线为一撇既右旋螺纹,螺旋线为一捺即左旋螺纹,内螺纹反之

网友:
基本上使用二楼的方法

网友:
记住:左紧右松,一般螺纹,反之,左旋螺纹。

网友(2008-09-2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凤飞飞反反复复反反复复

网友:
把螺母放到自己前方,一定要是在前方,螺母轴线向下,螺母实际纹路哪面高,旋向就是哪面

网友:
这个问题楼主们说得好。

网友:
我们判断外螺纹旋向时,是将螺杆垂直放置,看螺线倾斜的方向来判断。螺线向右提升的是右旋,螺线向左提升的是左旋(右手法则和左手法则)。
但我们在看螺母时,只能看到螺母轴线后面的内螺纹线,如果看到螺纹线往右升的,就是左旋,反之就是右旋,刚好与外螺纹的相反。

网友:
根据螺旋线的旋向,螺纹有左旋与右旋之分,一般常用右旋螺纹,左旋螺纹用于有特殊要求的场合,如防松等。螺纹旋向的判别方法为:将圆柱体直竖,螺旋线左低右高(向右上升)为右旋,反之则为左旋,

网友(2008-12-21):
二楼的方法实用

网友:
左右手定则,但平常一看就能认出,毕竟正旋螺纹多见

网友:
用手定则好了,大拇指与螺蚊中心线同,旋向与左手同就左旋,同右手就右旋

网友(2009-03-24):
学习下 知道了

网友:
都是高人!

网友:
把螺杆放到右手心,看螺纹的旋转平面,如果和大拇指一个方向,就是右旋,如果不一样就是左旋

网友(2015-01-05):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螺母放在右手掌心,然后握拳,让螺母中心通过拳眼,要是螺纹线是沿着手指根向手指尖升高就是右旋,反之为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