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小于200MM的较精密零件的测量设备和方法---请教

楼主(2008-01-25):
最近在学着按照ASME Y14.5-1994标准出工程图,深感和国内绘图标准差距较大:
需要考虑得更加周全些,如要考虑测量尺寸时基准面的指定,测量方式。。。
对测量尺寸小于200MM的较精密零件的测量设备和方法都不了解,
哪位能够分享点相关资料?

网友:
三次元。2次元,投影仪基本上都能摆平了

楼主:
楼上兄弟,谢谢,但讲得太专业了。
有相关资料么?
让我有点感性认识

网友:
社区三次元的资料很多,但是2次元和投影仪介绍较少,但是三次元是测量中心,有它啥也不怕。

楼主:
多谢你的建议,
找到了相关的资料,
你算是我测量技术的启蒙师傅啊

网友A(2008-05-09):
三维坐标仪,但是楼主还没有说出你要求的测量精度

网友:
万能工具显微镜(万工显)的测量范围正好是200mm,它的测量精度可以满足一般的精密测量,大多数大一点的机械企业的精密测量室都有这个设备。

楼主(2008-11-02):
引用 网友A:
三维坐标仪,但是楼主还没有说出你要求的测量精度

零件尺寸精度一般在正负10微米,严格尺寸有+/-0.003mm的.
麻烦问题是零件都很小,有的精密注塑件只有20L*15W*7H(mm),滑道高度(距底面基准)尺寸为1.***+/-0.035mm.
这样的零件CMM也能检查么? 我见过的CMM貌似个头,探头直径都很大.

网友B:
楼上真狠,一个问题问了一年!

网友C:
呵呵!这个可以用光学三坐标(复合式三坐标),精度看你的不是问题!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使用投影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真狠,一个问题问了一年!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呵呵很就没来社区,昨天又翻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个可以用光学三坐标(复合式三坐标),精度看你的不是问题!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使用投影仪。

谢谢,
先去了解下光学三坐标..

网友:
3D测量仪现在有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于一身的

网友:
俺觉得效率最高的是气浮式电子数显高度仪,精度+/-0.004.
其它配一些高度表,千分表,比较仪等.

楼主:
http://www.nikoninstruments.com/ ... mp;p=Specifications
不知道这种设备属于哪个类型,有些零件使用它测量的。
U1x U1y: 1.5 + 4L/1000 microns
U2xy (Standard): 2.5 + 4L/1000 microns
Z-axis guide accuracy: (1.5+L/150) microns
精度合乎图纸要求。

网友B:
这种精度很正常

三丰,ogp估计都能做到,应该算是固定桥式影像三坐标

样子有点象工具显微镜,只是目镜的改为ccd镜头,然后数字化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精度很正常

三丰,ogp估计都能做到,应该算是固定桥式影像三坐标

样子有点象工具显微镜,只是目镜的改为ccd镜头,然后数字化处理了

谢谢!
非接触式测量,不会产生某些夹具定位(使用普通CMM)时带来的shift tolerance,确实很好的测量设备。
想必价钱也不便宜。

网友:
按你的尺尺寸和精度要求,工具显微镜完全能满足需要

网友:
可以看看德国WERTH的复合式三坐标(光学、接触、激光、光纤等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