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镀银资料

楼主(2008-01-25):
那位有镀银方面的资料 请与大家共享一下 谢谢

网友:
镀银

  银是一种白色光亮、可锻、可塑及具有极强反光能力的贵金属。其硬度比铜稍低,比金高。银在碱液和某些有机酸中十分稳定,但易溶于硝酸和微溶于硫酸。在一般大气中,银是较稳定的,但在含有氧化物和硫化物的空气中,银镀层表面会很快变色,并迅速失去它的反光能力。

  另外银有优良的电性能,在所有金属中,银是导电性能最好的金属。由于银的导电性能好,因此它的接触电阻小,可以提高产品的电性能。

  银有美丽的银白色光泽,常用于装饰的目的。银镀层主要用于仪器仪表工业、轻工产品、灯具、反光镜、探照灯等需要防护装饰性的电镀层和反光面镀层的物品表面。

  镀银的对象一般多是铜或铜合成金件。钢铁金属构件镀银,必须先镀上一层能防止金属受腐蚀的其它金属或合金层(如镉、黄铜、青铜等),经常与硬橡胶(含有硫)接触的零件不宜镀银。如果需要高度的光泽,则在镀前和镀后必须对零件进行精细的抛光处理。

  镀银的方法主要有两大类,即氰化镀银和无氰镀银。氰化镀银是近百年来的老工艺,氰化镀银溶液稳定可靠,电流效率高,分散力和覆盖能力较好,镀层的品粒也比较细致,但由于其溶液中含有剧毒的氰化物,严重地危害电镀工人的健康,而且排出的废水会成为“公害”,这是最大的缺点。近来发展起来的无氟镀银,经过大量的试验和研究,获得了应用。

化学镀银的工艺配方如下。
  化学镀银防护铜制品,由于银暴露在空气中,其分子结构活跃,时间长容易发黑,生成氧化银,所以得用有机膜防护,银白色的光亮才能长时间保持,经久耐用。
  首先用蒸馏水把铜件冲洗干净,然后用氯化亚锡溶液研磨冲洗,(平毛刷)活化处理。
    氯化亚锡                    5g
    蒸馏水                     500mL
  然后把活化处理的铜制品准备好,保持一定的亲水性。
  镀银液配方如下。
    硝酸银                     (化学纯试剂)36g
    氢氧化钠                    (试剂)36g
    蒸馏水                     300mL
    氨水                      20mL
  先把36g氢氧化钠溶解,然后放进硝酸银,用300mL蒸馏水溶解后倒入氨水,静止备用。
  镀银还原剂是用葡萄糖配制,配方如下。
    葡萄糖                     20g
    蒸馏水                     200mL
  化学镀银时应把铜制品上的氯化亚锡冲净,室温20℃,铜制品表面不能干,要保持一定的亲水性。如果温度高于20℃,镀层易发黄;低于20℃,镀层易发花,而且漂浮。空气浑浊,镀层拱起,不服实;空气潮湿,不易镀覆。
  化学镀银时应视被镀物件的大小来决定用多少材料,用茶壶或茶缸浇镀。先倒入硝酸银溶液,再倒入葡萄糖溶液,晃动一下,浇到铜制品上,十分钟后,银液还原成银白色的镀层,然后用蒸馏水冲净晾干。有时可镀两次或多次,只是镀覆时要保持一定的亲水性。
  镀银时的混合液(碱、银溶液)必须用完,用不完的在瓶内挂壁还原,晃动时剧烈分解,可引起爆炸。晾干后的镀银制品涂覆有机膜防护,只有这样才能长时间光亮。
  此工艺适用于木制品镀银,再镀铜或镍,最后镀金。以镀银为导电层,再镀其它金属。它还适应玻璃、陶瓷、合成树脂、铜制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