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工厂操作人员回答六辊HC轧机是否在轧制工作中移动中间辊

楼主(2008-01-25):
我在德马克说明书中看到大意是“轧机在去掉压下力开大乳化液的情况下中间辊可做轴向移动。”我个人总认为轧之前中间辊的位置移动到位,轧制时不作移动。之所以推力油缸很大是为了阻挡中间辊的轴向串动。因为缺少实践经验希望得到工厂的证明,我说的对否。请大家发表看法。谢谢!

网友:
据我了解,某厂实际是动态轴向不窜的.
动态的数模不是那么好的,好像也没有必要.
争取下周去X钢了解一下

网友(2009-12-30):
一般轧制时不调的,估计辊子容易拉花,都是静态调整。

网友(2011-10-01):
哥们是设备维护的。不用想的事,轧制时不存在移动。因为辊子已经受力,而且还会存在弯辊,如果现在移动,那辊子会受力不均匀,同时反应到板面的弯辊力也不同,板带自然跑偏,直接断代,还轧什么?另外调整窜辊时,必须保证各辊子之间不接触,同时还是换辊状态,非轧制状态

网友:
“轧机在去掉压下力开大乳化液的情况下中间辊可做轴向移动。”
朋友,你理解错了吧,人家没说错。“去掉压下力”自然就是非轧制状态,轧制状态是有轧制力的。原来是你理解错了!!!!

网友(2011-11-06):
中间辊横移都是指根据要轧制板材的宽度进行预设定的,轧制过程中是不能移动的。
至于说横移缸的规格大,应该是由于横移梁在移动时是滑动摩擦,因而需要更大的推拉力吧,工作时中间辊是通过插入轴承座的轴端挡板限制轴向串动的,至少我们设计的六辊轧机是这样。

楼主(2012-12-29):
记得是我几年前提出的问题谢谢大家的回答,设计900MS六辊冷轧板带轧机转眼20年的时间了,本人也知道工作时不能移动,不想在这里和大家讨论,再一次谢谢大家的回答。2012年年末于燕山大学。再见。

楼主:
     我认为设计六辊HC冷轧板带轧机中间辊轴向移动力的计算很重要,他曾经有许多工作教训,谁能简要的写出来呢,有很多人在研究包括博士论文,我出自草根,我曾经给重型机械杂志写过计算方法文章,由于我用草根的方式写的没能发表,望大家在这里讨论研究。设计公式需要简单实用,算几天很复杂无意义。希望大家讨论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