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频繁正反转 转速1-2r/min 是否可以?

楼主(2008-01-25):
电机频繁正反转 转速1-2r/min 是否可以?

网友:
可以用伺服电机,其起动和运转特性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低转速情况下电机频繁正反转,对电机寿命影响较大,建议最好不这样设计

网友:
说到底就是发热和散热的问题。你看着办吧。

楼主:
谢谢各位  采用的是变频电机 散热应该没问题。 但一下正转一下反转  频繁换向 总是对电机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