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如何将工程图中的标注尺寸改成变量?(10变成a)

楼主(2008-01-26):
Pro/E如何将工程图中的标注尺寸改成变量?(10变成a)

网友:
我发现你的问题还真不少啊~~~~
这个问题我曾经试过
没找到解决方法
楼主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仅仅是为了该标注
可以转到CAD里面再改

网友A:
对于手工标注的尺寸,将尺寸文本的@D改为@S然后添加所需要的文字或数字,就可以覆盖原有尺寸的数值。

网友:
手工改吧,好象是@o

网友:
@o和@D都一样的.

网友:
这个真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手工标注的尺寸,将尺寸文本的@D改为@S然后添加所需要的文字或数字,就可以覆盖原有尺寸的数值。

补充说明

楼主:
谢谢2046和社区的同仁

网友:
也就是将尺寸值改为尺寸的名称,正如7楼所说,在尺寸属性中将@D改为@S就可以显示尺寸的名称了,可以按实际意义定义和命名尺寸的名称。

网友(2008-05-20):
看这帖子,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