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吨金属材料如何补救?

楼主(2008-01-26):
千吨金属材料如何补救
各大侠:
  公司一批金属材料(六角棒)客户要求尺寸看附图,   表面要电镀铬.

网友:
千吨材料,,, :'(
差了几十丝,表面也要求镀铬,就用表面镀铬来救吧,

楼主:
表面镀铬来救  现技术不行

网友:
有一种磨损修补液可以做到。具体在哪看过我忘记了。找找看,兄弟好运啊。

楼主:
杭州学徒
请急速  找找

网友:
电刷镀的工艺应该能修复……不过我没有接触过,楼主可以去找找做这种电刷镀修复的厂家

网友:
刷镀技术概述
一、概述
  刷镀技术,是由过去的“笔镀”方法发展而来,又经过现代改良的技术。在欧美称“电刷镀”或“选择性电镀”。在世界上知名度较高的有法国 “Dalic”公司和美国“Selectron”公司。刷镀技术是由法国“Dalic”研究所1938年开发的。因此,又称“Dalic”法。四十年代开始在工业上应用。随后美、英、日等国相继开发和应用该工艺。我国在五十年代也有过研究报道,但没有付诸实用。而真正进行大规模研究和应用是在八十年代“六 ·五”和“七·五”期间。七九年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与法国“Dalic”公司进行技术座谈,随后引进法国“Dalic”技术。从一九七九年开始至今二十多年,一直致力于研究和开发,已有几十种工艺付诸实用。并广泛应用于机械、冶金、纺织、电子、制糖、造纸、印刷、化学、交通运输等行业,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基本原理
  刷镀的原理与普通的“槽镀”一样,也是电镀。沉积金属重量都服从“法拉第”定律。不过此方法的特征是从池中跳到岸上甩掉电镀槽。而且电镀时必须与被镀面进行摩擦,才能高速度形成镀层。由于开发适合此法的特殊溶液及不断完善的前处理的独特处理体系,因此,刷镀技术几乎对各种金属材料都能够得到有良好的结合力的多种金属的镀层。

  三、主要特征
  刷镀技术得到的镀层与槽镀能得到的镀层在质量上是一样的。能够用于提高防腐蚀性、耐磨性、导电性、钎焊性等目的。尤其是能够高速度得到厚镀层,对磨损、切削加工误差的部件,用此法推镀容易恢复尺寸。并可得到少的电镀层。而且,因阳极包布对被镀面进行了摩擦,可看出对基本体的凹凸不平也有相当好的整平效果。与槽镀相比刷镀有以下优点:
  (1)便携性:刷镀类似于弧焊工,可以把设备很方便地带到要镀的场所;
  (2)作容易:只要经短时间的讲解,任何人都能作,不需特别的专门电镀知识;
  (3)快速性:沉积速度是槽镀的30-60倍;
  (4)质量便于管理:在工厂使用充分保证质量的电解液和精度高的机械设备,可以准确地控制镀层厚度。可以修正轴、孔的锥度和椭圆度; (5)工艺制度完善:对各种金属的前处理工艺完善,对铝、不锈钢等也能得到附着牢固的镀层;
  (6)应用场合:即使是组装着的机械,也不必拆卸部件,而可在必要的部位进行电镀;
  (7)可镀大工件:由于不入电镀槽,所以解决大的、长的、重的零件的电镀问题;
  (8)遮蔽:可以省去或减少进行遮蔽和去除遮蔽的麻烦;
  (9)热变形:由于工艺温度一般不超过60℃,所以用于热变形敏感的轴、模具等工件,不必担心热变形;
  (10)镀层的修补:在镍、硬铬等上面也能重叠镀。所以能对不良镀层或厚度不足部位进行补镀;
  (11)同轴度高:由于工件在转动情况下电镀,镀层在圆周围方向基本一致,不会产生椭圆度。
  四、主要用途
  充分发挥刷镀工艺特点的用例很多,现归纳如下:
  (1) 机械零件的轴颈部位:磨损或切削超差的修复;
  (2) 轴承:配合部位尺寸调整,表面缺陷的修补;
  (3) 导电接点:减少江流排接触面的电阻;边接器的接触部位,印刷线路版的接触部位;高压开关的动触头;
  (4) 发电机:转子,江流环的磨损修补;
  (5) 热处理:防止某些部位渗碳、氮化等;
  (6) 金属模具、凹坎、缺陷的补,防止粘模;
  (7) 电镀:大件、长件、无法放入槽内的部件;
  (8) 拉伤:液压杆、机床导轨拉伤的修复。

网友:
自己做不了,那就找公司外协吧,,出错后原则上要尽量减少损失,

楼主:
除了表面电镀外.有没有其它法子

网友:
查了一晚上,没其他法子了。电镀层最厚可达0.4,兄弟去电镀厂咨询下吧。

网友:
楼主,你的电子图版是什么版本的啊,我老版本的电子图版打不开你这个图形文件,不如直接贴个图让大家看的直观一点,看能不能帮忙?

楼主:
杭州学徒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个电镀公司. 我们本地电镀水平不行

网友:
你们公司在什么地方?浙江丽水?往台州方向,宁波方向查一下。

楼主:
公司在浙江丽水,你有电话吗

网友:
你上浙江企业黄页查一下。我知道那边电镀塑料模具的型腔非常好,具体的企业不是很清楚。

楼主:
千吨金属材料, 谁能力挽狂澜.

网友:
图纸看不清楚,不知道到底小了多少?长度是多少?材料是什么?硬度是多少?
请楼主告之,或许有办法的。

楼主:
1.热处理,HRC58~63。
2.材料:GCr15.     40
3.表面粗糙度%a0.8|/%b。
4.长度1000mm
少了0.30mm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调整热处工艺和升高淬火油温度试试,或者选用膨胀率大的淬火介质,还有提高回火温度及增加回火时间。
要试验才能知道结果,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呵呵,如果成功了,记得请论坛的XDJM们喝酒。

网友:
中方,这批材料的问题解决了吗?呵呵,没个结果心里总惦记着。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调整热处工艺和升高淬火油温度试试,或者选用膨胀率大的淬火介质,还有提高回火温度及增加回火时间。要试验才能知道结果,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希望对楼主有帮助。呵呵,如果成功了,记得请论坛的XDJM们喝酒。
这个方法可行,而且会极有可能超过原有尺寸。关键是要找这样的人员。

网友:
也只能表面电镀了,别无他法

网友:
中方来了!新年好,再问下你这批材料的问题解决了没?怎么解决的?

楼主(2008-02-25):
和客户 交涉了  按100%80的价 供应给他  小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