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一零件图插入到装配图里面?

楼主(2008-01-26):
我想请教下大家,在SW 里怎样把工程图插入到另一个工程图里?把一零件图插入到装配图里?

网友:
奇怪的想法
似乎是不可能的

网友:
在装配体中,插入零件,建立装配关系便可。

网友:
在零件图中选中你要的视图,再Ctrl+C,再切换至装配图中,再Ctrl+V,即可。
只是图纸格式不在了,但零件图其本身的对应关系还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我回公司了试一试

网友(2008-04-01):
把一个零件图插入到一张装配图里 这个我做过
打开装配图 插入---模型---选取你想要插入的零件---选取你所需的视图

网友:
这个方法是可以的,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很奇怪?楼主可以解释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