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丝选用-求助

楼主(2008-01-26):
我们加工的是欧洲的产品,母材是CORTEN-A(15MnCuCr)  T=2.0请问各位大侠该用什么焊丝.

网友:
搂住好,现才看到这个帖子,不好意思!; N" L1 j4 U$ N% y
CORTEN钢选用的药芯焊丝:AWS A5-29/ASME  SFA5-29  E81T-1,是通过焊接工艺评定的,焊接效果不错。

楼主:
谢谢你版主,终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