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06以上版本不能安装,请教

楼主(2008-01-26):
我的计算机自2006以上的版本安装后都不能正常运行,都是一样的毛病。系统配置见附件。
安装后破解,能启动。但不能新建文件和打开文件。新建后对话框消除不了就死了。打开文件也不能正常显示。不知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

网友:
你的盗版太差劲,重整一个吧!
但是盗版就是盗版,许多功能都不能用,还有许多疑难杂症,与SP0.0也有关。

楼主:
现在可以了,装了2008,显卡的原因。

网友(2008-04-22):
显卡的原因吗?那你是怎样解决的呢?能不能说明下。

网友:
能不能介绍下你是咋整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