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这里面是不是有何诀窍?

楼主(2008-01-26):
二位阀带中间过渡机能,换向不能动,用一个普通的三位四通替代,系统正常
是不是有什么 诀窍

网友:
这种阀是在换向的过程中,四个油口是不通的,这主要看是控制的是哪种执行元件,一般可以控制油缸,不能直接控制马达;第二,所有的两位电磁换向阀应该都有不同的过渡机能;第三,该阀是弹簧复位,电磁换向。如果改为三位四通阀,需要两个电磁铁控制,电路设计要增加一个电磁铁线路。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也有过渡机能,道理和二位阀是一样的。

网友A:
为何?

是不是液压卡紧了

楼主:
我说的是换向过后不动,不是在换向过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液压卡紧了

有这个可能性,阀芯没做好。

网友:
有几种情况(我都曾经遇到过):
1、是不是存在泄油口,即弹簧侧的油不能及时排出,导致不能复位;
2、阀体结构不好,螺栓过紧后,导致阀体被卡死;
3、阀芯因油中脏物被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