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张图片,请各位大侠分析其原因

楼主(2008-01-26):
请各位大侠分析下其原因。。。。。

楼主:
这个是51340M的平面推力轴承,装在下面这个轴上的。。。。。

楼主:
刚上社区,若版主认为此帖占用空间,可以删除。希望各位能帮手分析成因,谢谢!

网友:
第一个是座圈,第二是轴圈?
从图上看,滚道严重剥落,套圈断裂.
不知道你的主机情况.推断原因比较困难.
估计:
1 润滑不良造成剥落.造成润滑不良的原因还要具体判断.
2  可能由于轴的偏心或轴承座的不同心造成倾翻力矩加大轴承负载,促使轴承套圈断裂.
看不到你的装配图,都是猜测

楼主:
第一个是轴圈,第二是座圈,这个是国货,才用三个来月,而机上原装为进口件,用了三年多,用稀油润滑,但国产件损坏时不缺油。本人认为轴的台肩过小(只有42MM)导致轴圈疲劳所致,可能是设计有缺陷?再贴上二个轴承的钢球铜链看下,图片1377A为国货,1401A的为进口件

网友:
如果动圈(轴圈)和不动圈(座圈)没有装错,可能是轴承的质量问题。
从两个保持器(钢球铜链)看,国产的明显偷工减料,不知道楼主买的轴承是那里生产的,可能是冒牌货。

网友A:
本来昨天回了贴,只是用无线上网的,一下掉线,全没了。

本人认为轴的台肩过小(只有42MM)导致轴圈疲劳所致,
应该不是,轴肩42满足要求了,你可以查查标准。
是轴圈是从图上看好像受到一个很大的倾翻力矩而断裂。

如果主机像你说的:而机上原装为进口件,用了三年多,
那么基本可以推断,原设计没有问题,
如果装配不犯什么明显错误,主机状态没有大的改变,基本上原因在于轴承自身。

进口的轴承的铜保明显厚实,引导能力和强度明显强于国产。
我估计原因在保持架,由于国产保持架薄弱,在运转过程中收滚子摩擦,冲击(本身强度低),磨损,甚至碎裂,然后碎屑被搅进滚道,引起疲劳剥落,同时可能由于碎屑,磨粒的作用导致滚子被挤到一边,使得轴座圈承受非常大的附加力,最后造成套圈断裂。
但是我对套圈的质量还是怀疑。尤其是第一张轴圈的碎裂,似乎轴圈本身有多个缺陷源,这就意味着产品本身存在很多内部缺陷。座圈应该是轴承崩掉以后产生极大的倾翻载荷硬撇断的,你可以看看座圈的滚道是否有深的塑性压痕。
建议你还是用老外大厂的,通过正规渠道买,同时检查一下轴和轴承座,是否变形超标了。

网友(2008-03-16):
引用 网友A:
本来昨天回了贴,只是用无线上网的,一下掉线,全没了。

本人认为轴的台肩过小(只有42MM)导致轴圈疲劳所致,
应该不是,轴肩42满足要求了,你可以查查标准。
是轴圈是从图上看好像受到一个很 ...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根据楼主的叙述,如果不是装配不当,那这百分之百是因为轴承制作本身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