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文本框的小问题

楼主(2008-01-26):
最近刚换了一个单位,结果用他们的CAD的时候,别的问题都好说,就有一点,他们这里的CAD不知道怎么设置的,文本框高度只能随字体变化而变化,不能自己调整,当然了,这不是什么不好的设置,只是我想找找怎么设置这个功能的时候,发现我不会.于是请教下各位大侠,有人知道怎么做出以及去掉这种设置么?

网友:
没人回,我帮你顶一下~~~
2 D; \6 v# g1 m! l一般我都是用DT或者MT命令来实现文本输入的. ^6 p1 R- y2 [7 e
没遇到过你这种情况

网友:
我用时,就是点一下,把鼠标放在角上,变绿后就可以拖动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