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应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1-26):
我想把模型里的三维实体应用在布局里面标注尺寸,怎样才能转换过去呢,不知道怎样弄啊,望大家指点指点。(有人说得在图层里面进行一些操作,但具体怎样操作才能在布局里面生成图形啊)

网友:
事实上在布局空间中进行标注才是AutoCAD的正确使用方法。
你先在布局上新建一个视口(视图-->视口-->一个视口),
然后双击该视口内部(激活该视口),调整一下你要显示的模型空间中的图形。
之后双击布局空白处(此操作的目的是激活布局空间),之后你就可以在布局上进行标注了。
这些标注对模型空间没有影响,即你在模型空间中是看不到这些标注的。
最后打印的时候建议将视口设置为不打印。

网友(2009-11-03):
好呀!讲的明白!谢谢!

网友:
在布局上标注尺寸后,如果再激活视口的话,模型中的图样只要稍一移动或缩放,与标注之间就会走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