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采购数控车CAK50系列---请教

楼主(2008-01-26):
我是国企数控操作者   想自己单干:

最近采购数控车CAK50系列    请行家提点注意事项  关于价格  操作系统 等等

我选法那克 的系统/

经销商报价11万4----12万,    有买过的吗?

网友:
你说的价格和大连机床厂的接近。
就数控系统提以下看法:
前几年国产系统可靠性太差,不得不选进口系统;现在国产系统已经大批量应用,可靠性也算可以了,能够满足一般应用。除非要求快速相应且可靠性要求很高,选国产系统吧!
国产系统中广州数控、武汉华中、北京KND等应用较多,机床厂家都作为可选系统。
同等驱动能力的配置,国产系统价格能比FANUC的便宜约2~2.5万元/台。

网友:
强烈不建议你购买国产装配法那克系统的CAK 6150价格11~12万的机器.11~12万的价格只是一台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6150上面装配法那克系统而已,如果装配国产系统这机器只值最多8~9万.

   进口系统好用要建立在强大的机械基础上的,10万级别的6150是很弱的东西了,俺估计应该是电动刀架大不了不是四工位的给个转塔电动的你就不错了. 绝对不会有液压装夹\液压转塔刀架\液压自动尾顶\刀架配高压内冷系统\精密高速钢轨\丝杆等配置,单单装个进口系统上去你是不见得有任何比国产系统的优势的感觉.

  车床买国产系统的就足也了,剩下的钱花在机械配置上,例如液压装夹比手动卡盘一台机要贵两万以上的.

引用 楼主:
我是国企数控操作者   想自己单干:

最近采购数控车CAK50系列    请行家提点注意事项  关于价格  操作系统 等等

我选法那克 的系统/

经销商报价11万4----12万,    有买过的吗?

楼主:
多谢 飞虎和追风传说

谢谢   飞虎和追风传说

看来我考虑配GSK980TD 的系统   好赖便宜2万呢       我也了解,   比较耐用,  就是我不太熟/

-------------------
 沈机说主轴电机  有‘双速电机  和变频电机’之分, http://www.smtcl.com/web/pro.jsp?proID=15&language=0&type=2

我想请教:哪种故障率低  皮实?  那种更适批量  生产?

网友:
车床的系统使用进口的必要性不是很大,车削加工的特点是批量大,连续加工时间短,你一个班加工的数量随便都是以百计算,但铣床经常会连续很多个小时连续加工一个东西,系统的稳定性是相对于连续加工时间来说的,连续加工一小时以内的东西使用国产进口的系统你是感受不到区别的。除非一些超过两轴以上带主轴分度还带侧铣的车床,国产好象没有什么系统,都是进口的。

   其实两轴的数控车系统国产的比进口的稳定也不奇怪,进口的车床系统都太华丽了,14寸彩色面板,启动是可以看见PC电脑的自检,CPU用什么内存是多少和一台PC没两样的,国产的系统反而只用PLC控制,能达到同样功能的情况下稳定性比DOS的系统稳定性高不是一点点的

引用 楼主:
谢谢   飞虎和追风传说

看来我考虑配GSK980TD 的系统   好赖便宜2万呢       我也了解,   比较耐用,  就是我不太熟/

-------------------
沈机说主轴电机  有‘双速电机  和变频电机’之分, http://www ...

网友:
供应数控刀具

我公司供应进口韩国数控刀具,希望能给您提供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飞虎和追风传说

看来我考虑配GSK980TD 的系统   好赖便宜2万呢       我也了解,   比较耐用,  就是我不太熟/

-------------------
沈机说主轴电机  有‘双速电机  和变频电机’之分, http://www ...

双速度电机,一般是手动(自动)三档,档内自动有级变速。
变频电机,在CAK系列里其实也是三档,档内无级变速。
其实这2种虽然说价格不一样(相差1万块吧),但是我建议如果你加工的工件工艺里没有太多的换档要求的话,使用双速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韩国的数控刀具就是可乐而吧??东西什么价格,CCGT3090404和VCGT110304-AK-H01的刀片500件的拿货价格有优势吗?我自用的,大概一个月拿一次,有兴趣发邮件LEEHUI@163.COM

网友B:
双速电机的可靠性差些。
再者,是不是用变频调速则看你加工程序中是否确实有必要变速,还要根据加工时转速的功率要求。通过变频调速是损失功率的。

网友:
同型号的车床,一般使用变频电机的电机功率都要比双速电机大50%到100%,目的是为了使变频电机在低速时可以提供足够大的扭力,

引用 网友B:
双速电机的可靠性差些。
再者,是不是用变频调速则看你加工程序中是否确实有必要变速,还要根据加工时转速的功率要求。通过变频调速是损失功率的。

网友:
9、10楼的大侠,受教了。

网友(2008-09-18):
数控车还是买高耐久性的

网友:
追风 说的没错  6150吧不带液压的装广数980td的也就在9w左右     变频电机是低速运转是机床运行平稳有较大的扭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