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齿轮图纸问题---求助

楼主(2008-01-26):
本人问一个很菜鸟的问题,希望各位解答:

塑料齿轮的图纸上,怎么判断这个齿轮是用注塑成型的还是机加工成型的?

是不是根据表面粗糙度?还是其他的?

里面还提到了 material to be compression molded, 还有一个齿轮是material to be injection molded.

怎样来判断呢?

谢谢了

楼主:
顺便问一下,怎么从图纸上判断该齿轮要求的精度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怎么从图纸上判断该齿轮要求的精度呢?

晕倒,图纸上面会有精度表示的啊!例如要JIS3级,JGMA2级或者其他精度等级。要是没有标注,呵呵,那样还不乱了套啊!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找到精度等级然后照精度等级找对应的标准,那样就可以加工了。塑料齿轮一般注塑的比较多,机械加工的少,除非要求精度等级高,注塑无法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问一个很菜鸟的问题,希望各位解答:

塑料齿轮的图纸上,怎么判断这个齿轮是用注塑成型的还是机加工成型的?

是不是根据表面粗糙度?还是其他的?

里面还提到了 material to be compression molded, 还 ...

呵呵,上面不是说的很清楚嘛,第一个是模压,就是把毛坯放进去象冲压一样压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注塑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倒,图纸上面会有精度表示的啊!例如要JIS3级,JGMA2级或者其他精度等级。要是没有标注,呵呵,那样还不乱了套啊!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找到精度等级然后照精度等级找对应的标准,那样就可以加工了。塑料齿 ...

见笑了,我是个外行。

我在图纸上只见到G/GM2,G/GM4,G/GM6的标识,这是不是就是精度要求? 大概相当于国内的几级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