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合金和镍基高温合金钎焊如何选用钎料呢?

楼主(2008-01-27):
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一直没有能够解决啊。选用钛基钎料和镍基钎料都会在接头产生脆性相,从而使接头强度降低,采用其他钎料接头强度根本达不到啊。请高手指教一下啊!

网友:
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请各位高手积极发表意见!

楼主:
做钎焊的看来不多啊,到现在也没人给个帮助啊。呵呵

网友:
我这里有些钎料,但没焊过你那些东东,只焊过铜和铝,不锈钢和铝这些常用的东东。

网友(2008-02-26):
消除脆性相只有加长保温时间,用含B的焊料.但不推荐焊薄料.

楼主:
嗬嗬,含B的钎料就能解决了么?再说我们常用很多镍基钎料也都含有B啊,也用来焊厚度不到0.1mm厚的高温合金材料啊。现在我想用中间用V把两层钎料隔开,以减少脆性相的产生,还没做具体的性能试验,不知道强度如何?

网友:
含B只是解决问题的一面,在镍基焊料中,有含B的,P的,Si的.相比只有B在母材中扩散最快.当然消除脆性相的最快.另外,消除脆性相,还有工艺条件,如温度,保温时间.在焊缝的设计时,要跟据选的焊料,设计焊缝.另外强度不能完全根据焊料决定.如搭结长度等.

楼主:
关键是现在不能用镍基钎料啊,钛合金的相变点一般也都才950度左右,采用钎焊温度较低的镍基钎料钎焊温度也有1000多度啊,采用钛合金钎料就会产生现在所说的脆性相,因为Ti很活泼阿,所以在钛合金和镍基高温合金连接过程中Ti和Fe,Ni和Al,Ti和C都有很强烈的扩散,都会生成大量的脆性相,添加B、P在镍基钎料中是主要还是起到降低钎料熔点的作用,对消除脆性相有一定的好处,但对于钛合金和高温合金连接来说起的作用并不大阿,现在我的目的就是想抑制脆性相的产生。

网友:
这些资料看一下或多或少有些帮助.

网友(2008-04-09):
硼虽然具有良好的降低镍基焊料焊接温度的特性,但是它的良好扩散性能,不是会使得焊接边缘的工件变脆,从而使得工件强度降低吗

网友(2009-03-27):
果然都是高人,强悍,看来我也得发个帖子,请教一下我的问题了。

网友(2009-05-11):
那就用低温镍焊料吧  大概焊接温度在900度左右

网友:
这是硬伤  材料本身的特性决定的   只能做调整  不太可能彻底消除   听说有一种退火工艺可以来提高焊接的强度  同时在退火的过程中可以有效的扩散掉焊接过程中形成的硼化物

网友(2014-01-13):
你好,我们可以提供焊接镍钛合金的钎焊方法。提供钎料及助焊剂。

网友:
大家好。我们有解决镍钛的钎焊方案。提供合适的钎料及组焊机。请与我联系115381846 手机 15801088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