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 5.0 支持 Vista系统吗

楼主(2008-01-27):
如题,请问大家可以吗?

网友:
vista系统支持UGNX5,
搞个64位的安装,一般安装的都是32的

楼主:
好的,谢谢!我的系统是32位的,家庭版的,能用就OK了!

网友:
你可以安装32位的.

装了后多来指导指导

楼主:
斑竹哪里话,我只是想开始学习UG ,以后还得请斑竹多指教!
我目前使用的三维软件是 Inventor和solidworks

网友(2008-03-16):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的系统是32位的,家庭版的,能用就OK了!

家庭版好象不行(试过),最好用商业版

网友(2008-04-24):
湘里狼也用UG。
工作中,我原来用Autodesk Mechanical professional 2005,去年才用的Aotudesk Inventor Professional 2008,现在要用Unigraphics NX2.0。
自已装的不知是UGS NX4.0好还是UGS NX5.0好,自己的机器配置不高,笔记本,CPU1.8G(AMD),1G内存,没有显卡。

网友(2008-07-02):
我的家庭版的 装的4.0 没问题

网友(2018-12-17):
inventor,solidworks,ug,你想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