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步进电机驱动器要用非稳压的电源?

楼主(2008-01-27):
看到很多步进电机驱动器手册上都写有这样的条文:
         建议采用非稳压型直流电源供电,也可以采用变压器降压+桥式整流+电容滤波供电
为什么步进电机驱动器要用非稳压的电源?稳压不更好吗?
         还有一个问题,开关电源适合做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电源吗?我们这里的一个师傅说不合适,但是我也看到有说用开关电源的, 建议说如果采用线性电源,电源电流一般可取I的1.1~1.3倍;如果采用开关电源,电源电流一般可取I的1.5~2.0倍。
         我想问一下这里的大侠们:步进电机最适合在哪种电源下工作?
         还望高手多多赐教。

网友:
caohuihui网友好!

你用万用表电阻档量一下步进电机绕组,会发现其电阻值非常低,所以,
步进电机工作时,其消耗的瞬间浪涌电流非常大,给电源造成的压降也就
非常大。用变压器+整流管+电容滤波组成的电源,抗瞬间浪涌电流的能力
非常强,并可长时间间处于这种工作状态。

而开关电源比较适合相对恒流的工作环境。如用于经常性的瞬间浪涌电流
的工作环境,将会使开关电源中的功率开关管发热,易造成损坏。

syw  080127---18.50

网友(点评):
回答的太好了, 像你学习

网友:
学习了。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
学习。这里是个好地方
我要努力

网友:
 在这里冲冲电..

网友(2008-03-29):
解释得很清楚 ,受教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偶也学了一些,多谢啦!

网友(2011-09-29):
我们又张见识了,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瞬间浪涌电流,原来这样啊,变压器加个限流电阻也可以的吧

网友:
看一下,顶一下,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