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画120度夹角---请教

楼主(2008-01-27):
遇到了个弄了半天都弄不出来的问题,特来请教。
我先画了条斜线,现在我要再画一条和先画的线夹角为120度的线怎么画?
我自己画了半天画出来的角度都是和CAD的水平或竖直的夹角为120度,而和我先画的线的夹角要么变大要么变小,哎~~
怎么画啊?

请教,谢谢!

网友:
可以用环形阵列命令,先随意画一根线,然后根据需要选择环形阵列命令中的相关选项即可。

网友A:
画两条重合共点或成180度的直线,对其中一条直线进行旋转操作.

网友:
我是用液压先锋的方法,

楼主:
“环形阵列”命令是什么,有教的帖子么?给发个~!
液压先锋的办法我还是弄不出来,还是每回都以水平来画出我给的角度!

网友:
楼主,教你个简单的方法,你不是会在水平或者垂直方向上画120度角吗?好,那就先画一个,然后把这个角顶点移动到你想画角度的那条线上,然后旋转你画的那个水平方向120度角,使它的其中一条边与你想画角度的那条线重合,就可以了.

网友:
命令: _line 指定第一点:     (画一条水平线,红色)
指定下一点或 [放弃(U)]:
指定下一点或 [放弃(U)]:   /*
命令:  LINE 指定第一点:     (画夹角为120度的两条线,绿色)
指定下一点或 [放弃(U)]:
指定下一点或 [放弃(U)]:
命令:  LINE 指定第一点:
指定下一点或 [放弃(U)]:
>>输入 ORTHOMODE 的新值 <0>:
正在恢复执行 LINE 命令。
指定下一点或 [放弃(U)]: <120
角度替代: 120
指定下一点或 [放弃(U)]:
指定下一点或 [放弃(U)]:
命令: 指定对角点:   /*
命令: m
MOVE 找到 2 个     (移动夹角为120度的两条线)
指定基点或 [位移(D)] <位移>:  指定第二个点或 <使用第一个点作为位移>:
命令: _rotate
UCS 当前的正角方向:  ANGDIR=逆时针  ANGBASE=0
找到 2 个
指定基点:
指定旋转角度,或 [复制(C)/参照(R)] <22>:

网友:
为什么我的图片贴不上去呢?有谁能帮一下的,谢谢

网友:
把你要与之成120度角的线通过环行阵列阵列三个,就的到了,或者通过旋转的办法得到,画两跟重合不等长的线段,通过旋转其中一根得之.

楼主:
不是的,我现在就是想在任意平面内画一给120度角,但是就是画不出来!有什么示例么?

网友:
晕,楼主还没画出来?我开始怀疑楼主的CAD是不是有问题了...

楼主:
什么也不说了,以图说话!有旋转方法的连125d12'25"都没出现!

网友:
我也是用液压先锋的方法

网友:
请问楼主使用07之前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两条重合共点或成180度的直线,对其中一条直线进行旋转操作.

我的方法和液压先锋差不多,也是用旋转操作,但第一条线不用重复划,只是在命令行提示输入角度时,先输入字母“C”,回车,再输入要旋转的角度。

网友:
任意一条直线
line
next选择线
出现三个点
任先一个,
让其变色
右键选择旋转
再右键选择复制
120度
ok了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
感谢
!!!

网友(2008-02-28):
兄弟啊前面不是有画家度和旋转一起进行的方法吗?

网友:
用环形阵列,数量2,填充角度就是你需要的夹角,对象直线,旋转中心为直线端点,确定,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叙述不清,
如果是和第一条线共端点,那么先单击左键,选中该直线,此时此线条呈虚线选中状态,可以看见三个特别标识的节点(两端点+中点),
将鼠标箭头对正要求的端点,单击右键,出现右键菜单,选中“旋转”单击左键,
按提示键盘输入+/-方向的角度(不需单位),回车即可。
如果不能出现右键菜单,可进行以下设置:
工具——选项——用户系统配置——自定义右键单击
将弹出的对话框中的选中快捷菜单即可。

个人觉得右键菜单相当好用,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我觉得先画一条水平或者垂直的线,再画一条与其成120的直线,再选择两条直线,整体旋转一定的角度,不就也可以实现了吗?就是稍微麻烦一点

网友(2008-05-04):
回复 网友C:

这个方法最简单

网友:
我是这样画的:
夹点操作:点直线,出现三点,点基点,命令栏出现拉伸,按二下空格键,至旋转命令,输入C(多重旋转),空格键,输入想要的角度120,空格键或回车。Esc退出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什么是液压先锋

网友:
同意二楼的做法,用环形阵列比较方便

网友:
可怜的AUTOCAD,可怜的人。CAXA在许多细节上做得比它强多了。

网友:
采用旋转复制的方法最好,上面有几个老兄提到了.

网友:
命令: _line 指定第一点:     (画一条水平线,红色)
指定下一点或 [放弃(U)]:
指定下一点或 [放弃(U)]:   /*
命令:  LINE 指定第一点:     (画夹角为120度的两条线,绿色)
指定下一点或 [放弃(U)]:
指定下一点或 [放弃(U)]:
命令:  LINE 指定第一点:
指定下一点或 [放弃(U)]:
>>输入 ORTHOMODE 的新值 <0>:
正在恢复执行 LINE 命令。
指定下一点或 [放弃(U)]: <120
角度替代: 120
指定下一点或 [放弃(U)]:
指定下一点或 [放弃(U)]:
命令: 指定对角点:   /*
命令: m
MOVE 找到 2 个     (移动夹角为120度的两条线)
指定基点或 [位移(D)] <位移>:  指定第二个点或 <使用第一个点作为位移>:
命令: _rotate
UCS 当前的正角方向:  ANGDIR=逆时针  ANGBASE=0
找到 2 个
指定基点:
指定旋转角度,或 [复制(C)/参照(R)] <22>:
这个简单实用

网友(2008-06-14):
我发一个,你看下是不要这样的

网友(2009-04-10):
挺简单的事,大家的热情依然不减。

网友(2011-11-03):
我也已经纠结这问题1个多小时了。。。求答案 求方法

网友:
方法有很多种,根据自己的习惯选择,个人认为按键盘/鼠标次数最少的优先选择 3楼的方法不错

[  L -- 空格--左击任意起点---左击(除起点外)的任意点--左击起点(完成两条重合直线)--点击直线(注意别全选)--键入旋转命令(忘记原装命令了)--点击直线任一端点--输入角度--空格  ]

网友:
在直复制一条同样斜度的线,然后旋转120再让顶点重合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好整,方法很多,具体的有个实例就好说明一下。

网友:
这个好像不难。。。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比如我要44.6°。。。这个小数点后面的怎么出来啊。。。更改极轴追踪的角度不能小于1°啊。。。

网友:
用旋转的方法吧
实用  也方便

网友(2012-03-28):
在cad底部,选择极轴选项,输入120度,把极轴打开,就出现虚线 说明就是120度了。

网友:
打开极轴设定120度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