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富士精机,系统为三菱 MELDAS C3/C3-S,维修---求助

楼主(2008-01-27):
[求助]
数控车床名称为富士精机
系统为:三菱 MELDAS C3/C3-S
故障原因:Z轴设定工具长为-100,Z轴自动进给到-150,那么Z轴在-100的位置定位后应该再往里走-50.但是实际只走了-40 .坐标的数值都对的,就是Z轴实际走的距离不到坐标值.手动也一样.没有任何报警显示!
    本人维修内容: 1参数重新输了一次,
                         2伺服电机和检出器都换了
              3程序电板和X.Z轴伺服放大器也换了
               4检出器电缆线也换了
实在无力解决请求高手帮助!万分感激!

网友:
丝杠产生间隙或者磨损?不可能有10吧?  我们厂间隙0.2就报废了。你说显示是对的,检出装置也换了,那么基本可以排除电机的故障了。看下联轴器呢?以前厂子有台半自动铣床就是联轴器有问题,铣加工的长度就不稳定。

楼主:
谢谢sjkabc的解答!
 问题我已经解决了。真是想不到啊!好好的参数居然变了,在电脑里的,你说有这种可能吗?真是郁闷!

网友:
这个大部分是参数问题.
线路问题一般不是这些故障.而是乱走要么不走
主版类的一般是不稳定的故障

网友(2008-03-22):

肯定是Z轴电子齿轮比不对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