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不锈钢,只要车外径和平面---请教

楼主(2008-01-27):
小弟没有加工过不锈钢的零件,现在有个零件要打样,材料是304。
零件的外径141±0.03mm,厚度是3mm,孔径85mm。毛坯是用的是直径150mm的棒料,用带锯锯成厚度8mm后用数控车加工。

求助各位大侠,现在只要车外径和平面,主轴转速该选多少啊?吃刀量?进给速度?另外该选用什么刀片啊?

网友:
我现在也玩304

我现在玩的厂子里车外径和平面最高转速没超1500,机床是6132的无极变速专业数控,做小件,也不是太小,最大DN50的管件接头,一般是1000以下工作,每转进给0.5以下,也有高过0.5的,一时想不起来是哪个产品,都用YG8焊接刀具,路过的希望都晒晒工作时数据都是多少

楼主:
今天试做了一个零件的外径73-0.03mm,厚度是3+0.05mm,孔径61+0.2mm,平行度0.05mm,材料也是304不锈钢的。

主轴转速400,F20,每刀0.2mm。做出来之后就是在靠近孔的地方,厚度比外径小0.02mm左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