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块操作不能编辑---请教

楼主(2008-01-27):
惰天才浏阳 21:19:25

一般的块双击之后出现“参照编辑”窗口,我的块双击之后出现“编辑块定义”窗口,请问怎么办?

网友:
07版的在出来的编辑块定义再确定一下,出来的对话框按否,就出来块编辑窗口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07的

网友:
直接从“工具”菜单-->外部参照和块在位编辑-->在位编辑参照
然后选中你要编辑的块就行了。

楼主:
请教一下,我的CAD块操作不能编辑

谢谢拉,我的是07版,学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