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化膜上有白色结晶(请教)

楼主(2008-01-27):
车身经过磷化槽后出现白色结晶,每个车门大概20个,哪位可以解释一下原因?万分感谢!

网友:
我前些天自己配制了锌系磷化液,在未兑水之前放入一块铁板,十分钟后取出,就发现上面有很多白色结晶,兑大概50倍水再次磷化后,发现白色结晶少了很多。
不知你遇到的问题是不是也与浓度有关。

网友:
可能是一下两种情况:
1、游离酸过低,解决方法是补加部分磷化液
2、温度过高,适当降低温度
一般磷化都有作业指导书,对磷化液进行分析,看游离酸和总酸以及酸比是否在合适的范围内,
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可以找供应商来解决,汽车厂磷化液用量这么大,供应商的服务应该会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