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用TP2铜管,钎焊时能加助焊剂么?

楼主(2008-01-28):
冰箱用TP2铜管,钎焊时可不可以不加助焊剂?
如果一定要加,用什么助焊剂较好?如何清除残留的焊剂?
谢谢!

网友:
你说的助焊剂也就是钎剂吧,它主要的作用就是保护是工件表面不被氧化了,以及一定的界面活性作用,焊接后钎剂去除一直都不太好去,有的用锤子敲,有的用化学清洗,但效果估计都不好。如果采用真空或者气体保护钎焊的话可以不用钎剂的。且焊接效果要比这个好得多了。

网友:
2楼说的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