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有没有一些热键功能?

楼主(2008-01-28):
因为我们一开始用CAD时也是,用鼠标点的话,好象太慢了1谢谢大家,斑竹有么?

网友:
可以自己随意设置快捷键的,默认的不一定最好

网友(2008-03-29):
多谢二楼的大侠,就是不知道UG的热键是否像CAD的热键那样用的频繁,是否可以加快画图速度

网友(2008-09-25):
谢了,挺好的

网友:
我基本感觉UG没什么必要用快捷键
除几个相当用的多的除外
但现在6可以自己设置鼠标左中右的显示条
]这样比较方便操作

网友:
楼上看看工序化的CAD,CAM车间就不会这样说了,上班就跟流水线一样,对速度有很高要求,有的联三键鼠用二指还是三指都有要求了。呵呵,

网友:
  我觉得用快捷键要比鼠标快的多了,设置鼠标的左中右显示有一定的时间反映,还不如快捷键来的舒服.我现在工作用了一年的UG了.感觉很明显.一般都有自己习惯的一套快捷键,很多同类的软件都可以设置成一样的,不用一套软件一套快捷键.便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