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截面上XY面画一个与X轴成30度的圆柱体---求助

楼主(2008-01-28):
我想草图截面上XY面画一个与X轴成30度的圆柱体,该怎么画啊?我用的UG5.0的

楼主:
兄弟们,别光看啊,帮帮忙啊

网友:
草图都是平面的,无法直接做实体;
可以在modeling 中做

网友:
就是选矢量方向的时候,确定你的30度

楼主:
可是我在实体界面也画不出来,斑竹是不是可以讲具体一些!十万分的感谢!!!!!!!!!!11

楼主:
我知道了,不知道行不行,希望大家指点!我用的是WCS动态重定位!

网友:
也可以,建立一个这种要求的办法有几个办法。

在modeling会提示方向,你直接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2009-05-08):
你做 一个与X轴成30度的基准轴就行了。

网友:
画一条与x周成30°角的直线,再画所需直径的圆,用拉伸命令,选取圆为曲线,直线为指定矢量,高度自定,点确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