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设备可以加工这个工件

楼主(2008-01-28):
材料:铜
需要铣和钻
数控CNC电脑车床感觉速度慢
有什么好的设备可以做

网友:
这么小的直径,带侧铣的走心数控车床加工效率是最高的,可以一次成型

楼主:
带侧铣的走心数控车床,有没有好的厂家介绍一下啊

网友:
可以看看缙昌JSL20/20A.大陆/台湾仅此一家

网友(2008-03-30):
我们厂做专用机床,你一次加工几件,加工节拍要求在是多少(多长时间一件),看不太清楚,都加工那些地方呀,定位面有要求吗?zhou0305@sohu.com

网友:
专用机床,要看他的需要的产量要求了?量不太大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2008-10-29):
日本车铣机

网友:
看这个精度用不到进口的车削中心,选一些国产的车削中心即可,40-60万人民币左右。
不过国产的车削中心产品在使用的稳定性和售后服务方面不敢恭维。
如果追求加工效率,最好就是用那种双主轴双刀塔的车削中心,配置棒料机。无人化操作,直接出成品。
其次是双主轴单刀塔的车削中心。效率会低一些。
最次才是单主轴单刀塔车削中心,必须人工手动调头。

网友:
用仪表车可以做的

楼主:
仪表车当然可以,但现在是要升级换代
量比较大,而且不同样子的产品很多。

网友(2010-01-18):
还是在普通的床子上加一些专用的工装吧 液压夹头什么的

网友(2010-05-25):
如数量大,可用单轴自动车,补以仪表车,几十秒一件的节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