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杆镀铬层发绿---请教

楼主(2008-01-28):
车间里有一批活塞杆放置8天左右,发现在活塞杆镀铬层发绿,发绿的位置在活塞杆和木头接触的位置,但其他的活塞杆也同样的放置并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木头是以前都在用的。请教高手这个发绿的东西是发生什么化学反应而产生的,成分会是什么呢?谢谢!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了

网友:
我估猜可能是铜锈,镀铬前零件表面要镀一层铜,可能发绿的位置镀铬层非常稀疏,加上木头端潮湿的话,可能会出现上述现象。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还得现场取样化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