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支撑,固定支撑,等高支撑---请教

楼主(2008-01-28):
可调支撑,固定支撑,等高支撑?在零部件测量及工装夹具中,经常会出现什么可调支撑、固定支撑、等高支撑等。
想问下,在实际应用中这些支撑有那些形式,比如V形块是否算一种支撑,球是否也算一种支撑。
请那位兄弟能帮小弟解解惑,谢谢!

网友:
是不是支撑要看它在实际使用中的功用。
要是作为支撑,那么它就要起支撑的作用。要是作为基准的转换,那么就是做为一种基准工具,主要还是看功用。